楼主(2013-12-25):
有个疑问,三菱plc本身就能带动伺服定位这些了,为什么还要用比如fx-2n-1pg,fx-3u-2hsy-adp,fx-2n-20gm,这些定位模块呢

网友A:
当控制的轴数大于2或是3轴,超过PLC本体控制的轴数时,可以加这些模块
另外定位模块性能比本体定位的性能要更高,当本体的轴控制达不到要求时,也可以用模块来控制。

网友B:
不错,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pg的模块可以控制多少个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台plc可以控制好多个伺服,还需要加模块来控制啊

网友A:
你见过的一个plc主机最多控制几个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台

网友A:
6台如果用小型的FX做,那就用主机加定位模块了。

网友C:
呵呵;单独的定位模块功能要强的多;
另外如果二轴要插补的话,PLC主机上的是不能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是主机本身能带多少台?fx-3u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是主机本身能带多少台?fx-3u的话

3个轴。

网友C:
FX1S FX1N FX2N MT型的自带二轴;
FX3U  FX3G自带三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限制plc带多轴的因素是什么呢?是高速输入点的有限性吗

网友D(2014-03-29):
我见过FX3U基本单元控制5个轴的,他是有两个口控制4台伺服,这四台不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