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欧姆龙的指令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

楼主(2013-12-25):
欧姆龙CPM2AH的程序,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不是0端口没有读进脉冲呢?就是PRV这条指令,运行时DM1710一直都没变化。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A:
线对了?
设置对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阿联酋阿布扎比市Sheikh Zayed隧道自动事件检测与交通数据采集

网友B:
设置中高速计数器是否已激活且计数方式为哪种方式?
I believe i can fly
【方案】
BCNet-S7MPI 在发酵集散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INI(61)吗?

网友C:
PLC软件的设置
【方案】
英威腾高压矢量变频器在糖厂压榨机上的应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PLC的设置里是否已将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开启,用的是单相计数还是相位差方式还是加减计数?
I believe i can fly
【方案】
台达绿建筑厂办节能应用整体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在PLC的设置里是否已将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开启?用的是单相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找到了。下午上实验室调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