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前面看到别人查灯泡的故障问题帖子,都显得好复杂,看来我这个电机问题也值得发一技术帖。
   开始是因为热继电器动作导致电动机启不动。我做了一下简单的检查,把热继电器复位后,启动了电机,在测量电机三相电流时发现接触器中间一相有淡淡的蓝色的光,立即停掉了,测量电阻,都没有发现问题,再次启动测量电流,发现中间一相测不出电流,另外两相电流也不是很大。测量交流接触器中间一相不通。由于电机很小,于是把中间这相换到了辅助触点,启动后还是发现第一相又有淡淡的蓝色的光,但没有烟,也没有气味。这时我还是决定换个新的交流接触器算了。但是操作工告诉我这台设备只是移动了一下,有几个星期没有开,之前是好的,怎么一段时间不开就会出问题呢? 我也没多想,反正就是出问题了。因为没有配件我离开了,只是跟他们说没有配件修不好。第二天买来配件准备跟他们换上,操作工说昨天后来开了一天,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把新接触器换上了,旧的拆下来检查,测量电阻竟然很好。
   我就很奇怪,昨天怎么检查就不行呢?难道是我看错了,这时我还是想起了操作工的话,这设备移动过,有段时间没有开,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上挤满了灰尘,接触器反复动作几次,灰尘掉了就好了。

网友A:
现场什么情况都正常了

网友B:
当时就应该查看接触器的触点,测量电机阻值、绝缘是否正常

网友C:
用热成像可以破,或者红外探测测温度。

楼主:
楼上个别人没看清楚我就不说他了,我好像明明写了做了一些检查吧。
接触器测电阻是通的,但是启动后有一相确实无电流,0.55KW的电机另外两相1.9A,测量前后电压,该无电流这一相确实不通,接触器前级测有380V左右,后级300V左右,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前级还是有点接通产生的,还是电机反回来的电压,反正就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D:
这叫鬼打墙吗

网友E:
维修中,故障处理好了,却不能认定确切故障点的情况,有;
有时只能存疑,也有过后想通了的,或是故障明显后确认了的。

网友F:
应该考虑电机接线有一相松动,导致电机缺相,零位漂移,接触器另两相电流偏大?

网友G:
呵呵!
这种情况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