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哪位好心人,求帮助~~

网友A:
呵呵;还是去买个现成的吧;配有驱动的;

网友B:
自己的功夫钱也不止这些了

网友C:
买个现成的

网友D:
这个没有必要自己倒腾了,直接买个现成的

网友E:
很简单的啊,

网友F:
买一个吧,不贵,几十块钱。

楼主(2014-08-27):
关于USB转RS485模块的资料分析:
   之前寻求转换接口的原理图,大家都建议去买一个,后来确实买了一个50块钱,还挺好用的,防浪涌芯片FT232设计的,但自身还是想动手制板、投板试试,多锻炼动手能力嘛。
   USB转RS-485主要是实现USB信号及协议帧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85信号和UART协议帧,常用的转换芯片主要有PL2303HX、FT232RL、以及CH341等。采用这些芯片的系列产品无需外加电源、兼容USB1.0/1.1/2.0、RS-422、RS-485标准,能够将USB信号及协议帧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22或RS-485信号和UART协议帧,可实现星形USB网络到RS-422/RS-485网络的桥接,相当于一个网桥设备。
   台湾的PL2303HX芯片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方案成熟,采用TVS防雷防浪涌技术能有效抗雷击以及各种原因在线路上产生的浪涌电压并且保持了极小的极间电容保证了RS-422/RS-485接口的高速传输。转换器内部带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独有的I/O电路自动控制数据流方向而不需任何握手信号(如 RTS、DTR等),也无需跳线设置实现全双工 (RS-422)、半双工(RS-485)模式转换,即插即用确保适合一切现有的通信软件和接口硬件,价格便宜,但是当数据量较大时延迟现象严重,容易出现乱码。
   英国FT232RL芯片具有宽温、高速、稳定传输特点,它包含了PL2303HX的全部优点,并且采用了TVS和热敏电阻双重防雷防浪涌技术能有效抗雷击以及各种原因在线路上产生的浪涌电压,使转换模块能提供更加可靠的连接,缺点是该芯片的的模块价格十分昂贵。
   南京沁恒CH341A芯片是国内使用最普遍的芯片,性能介于FT232RL和PL2303HX之间,可靠性没有FT232RL高,但在波特率为115200常规使用没问题,对于普通应用完全能够满足,价格也介于两者之间。
   综合考虑芯片可靠性和价格,选用南京沁恒CH341A芯片作为TTL电平转换芯片,CH341A芯片出来的信号经MAX485收发器接受RS-485网络数据信号。USB转RS-485模块设计的原理图如下图:

   根据上图中的原理图,设计对应的PCB,根据对应原器件的封装画出相应的PCB板,投板焊接后的实物图如下图4-3所示。经过测试,该模块使用正常,可靠性良好。

   第一次画板,丑了点,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FT232你们卖多少一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