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一发生接地,多条线路的接地光字牌都亮,没有选择性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是装在一起的吗(应当说是漏电检测);听人反映过类似情况,但未查出原因。

网友B:
这些线路是否与故障线路公用母线,如果是就有可能!因为接地后母线电压要下降较多!个人观点!

网友C:
共用的一个地线吗??

网友D:
是什么样的接地?是小电流接地都有显示,还是“母线接地光示牌”还是“消弧线圈动作”光示牌亮,情况不样分析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