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双转子流量计是容积式的体积流量计,和其他的容积式的流量计一样,前方需要安装过滤器,在大多数场合的使用还是效果不错的,出现卡主现象主要是过滤器脏污没有清洗的缘故,如果过滤器过滤性能良好,一般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双转子流量计内部的转子与腔体成垂直安装状态,转子下方通过轴承来实现与表体内腔的连接和密封,转子轴承易受侵蚀,特别在测量汽油过程中效果不好,常常出现轴承卡死的现象,这个时候需要拆卸用砂纸打磨轴承上面的杂质和腐蚀痕迹,而在测量柴油、蜡油过程中由于油品本身具有润滑作用,对轴承相当于一种保护,使用效果不粗。

楼主:
双转子流量计的表体与内部转子通过齿轮啮合和磁耦合实现机械转动的传递,然后在通过齿轮组转换显示到表盘上,如果想远传可以增加远传转换器,其就是一个光点脉冲转换器。

楼主:
后来生产厂商进行了一些改进,生产了数字显示的所谓智能型的双转子流量计,来替代传统的表盘型的流量计。
其内部同样是转子,只不过转换部分不再是齿轮组的转换,而直接使用了光点脉冲来测量转动板上小孔的数量频率,然后通过电路板计数来实现计数和远传。

网友A:
维护和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