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我用S7200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温控曲线有好多步,也就是说温控曲线的设定值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首先我把每一步的温度目标值、升温时间都存放在V寄存器中,然后在PID模块进行调节,问题是:通过每一步的目标值、升温时间如何获得每一步的设定值,如何编程,希望专家们给予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感觉可以加个定时器,计数器之类的,时间到,把相应V地址值MOVE到PID块中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