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5KW电机的转子轴。

楼主(2013-12-26):
今天早上突然断掉了?

网友A:
机械卡死。

网友B:
转子轴压出,测绘后再加工一个。焊接同心不好找。

网友C:
焊接无法保证强度,如不更换电机,就将转子轴压出重新配制一根。

网友D:
焊接转子轴容易变形和折断,建议将转子轴压出重新配制一根。

网友E:
嘿嘿有钱直接换转子

网友F:
我见过100kw转子轴断掉了

网友G:
见过小功率电机断轴的。

网友H:
断轴也是常事,有机加能力的公司,重新换一根,要有压床和车床,电机轴最关键的是平衡,有动平衡和静平衡,同心度要求都很严格的,否则就要换一个轴子,电机极数不样转子长度也不一样哦中!

网友I:
只有重新加工一根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