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放大器MR-J2-60A

楼主(2013-12-26):
我有2个伺服放大器MR-J2-60A,两个放大器的基本参数和扩展参数都一样,为什么用这两个放大器驱动同一个电机,一个速度快,一个速度慢。

网友A:
呵呵;同型号的先查看对应的电子齿轮比的参数,如果设的一样看一下电机是不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就是你外部给定的速度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