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工艺流速

楼主(2013-12-26):
小弟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1、知道压缩空气机的压力20MPa,管径DN25,能算出流量或者流速吗? 有公式吗?

网友A:
这个估计没法算吧。
如果后续阀门关闭,管线中的压力还是20MPA,管线还是那个管线,但是流量是零。
如果后续阀门全开,管线中的压力或许有小许下降,可是在稳压控制策略中,其压力还是能够保持住先前压力,但是流量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稳压自来水的控制策略,不论大楼用不用水,不论用水多少,压力还是稳定的。

网友B:
哈哈,请问楼主,哪里的公司要用到20MPA的空气压力?有这样的空压机吗?介绍下,对这个问题比你的问题有意思多了.

网友C:
给个公式参考。Q=9П×10负4次方×D的平方×流速。式中Q---立方米/小时、D---管道内径是毫米、流速---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