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富士FR30G9S-4CE变频器,上电报ou3(过压)变频器数据停电不记忆,查电机电压f04=190v,最高能跳到240V,原来是400V系列,现在变成200V系列的了,请教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可以恢复为400V系列,恢复出厂还是200V系列

网友A:
我也有这样子的经历,那是主板存储器有问题,换了后还要烧进参数才行,

楼主:
那就修不了了啊,谢谢啊

网友B:
进入隐藏参数U组参数可以修改吧。

楼主(2014-02-04):
你好啊,怎么进入隐藏参数组呢

网友C:
等待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