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这些天碰到一个很郁闷又难解的题:有一台拉丝机在一周.前就出现正常运转中经常自动仃机.陆陆续续把里边配件都换尽了.最后把变频器都换了.还是仃杌.而且明显看见机器转速仃下来时.变频器的起动信号和DC10v类比运转信号并没切断,仍然正常供给。而当机械转速降到最低时.立马速度又自动提升起来到原来正常运行速度,就是反复这样,现在故障率更频繁了.半小时就来仃个几次,郁闷呐!有哪位大师高见高见.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既然是  “变频器的起动信号和DC10v类比运转信号并没切断,仍然正常供给。”
       那问题就在变频或者电机或者电机连接线那里了。
       变频是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B:
停机了 没有任何提示吗 你可以 将变频器弄成手运模式用面板直接启动 看还会不会停机 如果还停变频器可能就有问题了 你的DC10V 就是频率50HZ吧

网友C:
不懂变频器,但感觉问题还没找到,或可参考楼上二位的意见。

网友D:
检查变频器外部控制线路,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E:
你的10v信号是否有干扰,参数运行模式。

网友F:
难道是PID控制或者有其他上位机控制的,根本不关变频器的事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可以检查DC10V有没有变化?也可以改手动控制试一下变频器能不能调速。变频器正常了,就查一下你的传感器的输入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H:
控制电脑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