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请教一下,电压10KV、高压电机功率1120KW,它1小时用电量是多少

网友A:
大概可以算 一下:P=1.73*UI*功率因数,然后折算成千瓦时=度

网友B:
理论上是1120度。

网友C:
额定条件下工作就是电机功率-----1120KW*H。

网友D:
你都把功率说出了
基本上就这个数
最多就是一个功率因素

网友E:
经验上都是用额定功率乘上功率因数,通常取0.86这样估算 1120KW电机毎小时电量是963.2KWH

网友F:
你都知道了功率了怎么还问耗电量?如果满载就是这么多度。

网友G:
看你的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经验上都是用额定功率乘上功率因数,通常取0.86这样估算 1120KW电机毎小时电量是963.2KWH
这位仁兄发帖前还是考虑一下发的帖子的准确性,不要误人子弟。既然楼主已经说了是1120KW(注意不是KVA)那为什么还要*功率因数呢?求解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负载情况而定,
对头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经验上都是用额定功率乘上功率因数,通常取0.86这样估算 1120KW电机毎小时电量是963.2KWH
这位仁兄发帖前还是考虑一下发的帖子的准确性,不要误人子弟。既然楼主已经说了是1120KW(注意不是KVA)那为什么还要*功率因数呢?求解释~!

应该是负载率比较合适

5楼兄弟可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位仁兄发帖前还是考虑一下发的帖子的准确性,不要误人子弟。既然楼主已经说了是1120KW(注意不是KVA)那为什么还要*功率因数呢?求解释~!

1120kW是轴输出功率,不是消耗功率,因此要查铭牌上额定电流是多少来计算。当然了,估算也可以,但不会是1120kW.h,比它小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位仁兄发帖前还是考虑一下发的帖子的准确性,不要误人子弟。既然楼主已经说了是1120KW(注意不是KVA)那为什么还要*功率因数呢?求解释~!

1120kW是轴输出功率,不是消耗功率,因此要查铭牌上额定电流是多少来计算。当然了,估算也可以,但不会是1120kW.h,比它小一些。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绝对不是*功率因数。

网友L:
这个标称电动机轴上输出功率,如果满载不是这个功率大。如果不满载要比标称小。如果要实际用电:电压*电流*1.73=实际的瓦数。拫据1000瓦每小用一度电,即接近1120度左右。

网友M:
电机的耗电量,就是他的有功除以千瓦(每小时)等于度。

网友N:
电动机的耗电量是由负载决定的,要实际测量有功功率来计算或者测实际电压电流来估算(电动机越接近满载,功率因数相对就越高)用电量,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的可以输出多大的功率,也就是说额定功率指的是带负载的能力,而不是实际消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电动机的耗电量是由负载决定的,要实际测量有功功率来计算或者测实际电压电流来估算(电动机越接近满载,功率因数相对就越高)用电量,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的可以输出多大的功率,也就是说额定功率指的是带负载的能力,而不是实际消耗。

1、楼上说得非常好!
2、名牌的功率是额定功率,电机能正常运行的最大功率;
3、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要检测运行电流,实际测算;
4、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决定负载的大小,可以是重载、轻载、空载,也可以超载,超载会保护或烧电机;
5、你会看到,负载重电流大,负载轻电流小,空载电流为系统损耗!

网友E:
可以用电表实测一下,就知道经验对不对了?也不要讨论理论上的用词了,我想楼主就是想有个经验计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