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现有一台压铸机 配得是德国dmass的伺服 电机十八kw   具体参数是 额定电流六十八  额定电压 二百九 驱动器是二十二kw的出现的问题是 当压力达到一百四十公斤时 压力表出现幅度大概十公斤的抖动 保压时间到5-6秒驱动器会报警 报警内容是电机过载 压力一百三十时公斤时无异常

网友A:
电流达到最大值了吧?检查机械,看看哪有犯卡的问题?

网友B:
数据未提供全,至少要说明电机最大能保压多少,一百四十公斤是其正常工作压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40是最大压力 保压保不住 客户要求一百四时压力稳定

网友B:
应该是电机选小了,换个25KW电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换了一个50的泵 结果可以用了

网友C:
压力变送器是否有问题,有无不线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