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ZP.PSTPT1    U0A    D200    M100

  系统区D200是怎么分的,是在哪里分给伺服用的的呢。

楼主:
原点回归的指令已经明白,就是D200不知道是怎么定义的。在哪分给伺服的,求解答

网友A:
你这是Q系列PLC中QD75定位模块的专用指令,你要看QD75的手册

网友A:
D200就是对应下面中的S,对于用户来说你要设定D202中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启动编号。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前辈,我正看手册,就是手册的页数有点多。请问版主,你这个是什么手册资料来的,我也下个看看。D200是随意指定的吗?主要还是看S+1  与S+2的数据对吗?

网友A:
D200是任意指定,他就是个普通的数据寄存器,指定了D200,他后面的两个地址也会被占用掉

手册如下,里面有这个指令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