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u224 cn画圆

楼主(2013-12-26):
最近没事用224做了个画圆程序  做的有点粗糙  将就看吧

网友A:
都是继电器输出的,没有使用脉冲功能;

网友B:
程序是给设备开发的,介绍了你的设备,看程序才有意义。

网友C:
好牛X的样子

网友D:
画圆的执行者是什么设备。

网友E:
没有伺服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伺服电机?
没有啊,看样子那个是光驱的东西吧

网友G:
画圆的这个设备是什么原理? 是用两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控制X轴和Y轴吗? 没有看到脉冲输出指令在哪,是用通断时间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这只是个小实验  就是用plc输出点来控制的步进电机画圆
一步一步计算出来的 精度是一点也不行啊 是机构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控制xy轴的  没有脉冲输出  全靠时间来协调xy轴快慢

网友H:
画圆的执行者是什么设备。关键。。。。。

网友I(2016-10-25):
全是Q点的输出,没有驱动器或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