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缺相保护

楼主(2013-12-26):
两个强电柜,一个操作台。强电柜是两个变压器供电的,想做个缺相保护。A柜上有操作台的控制电源开关和计算机电源开关。中间继电器怎么做缺相保护,麻烦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强电柜,一个操作台。强电柜是两个变压器供电的,想做个缺相保护。A柜上有操作台的控制电源开关和计算机电源开关。中间继电器怎么做缺相保护,麻烦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有没有380V的我不太清楚,如果有的话A-B相接一个,B-C相接一个,再用两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串在控制电路里就可以了,如果没有380V的就用3个220V的分别将三相对零接,再将3个中继的触点串在控制电路里。不过这样用的话中继线圈是一直带电的,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工作。推荐楼主直接买一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B:
有种叫电源检测的继电器,缺相,反相序都能报警。如果用来保护电机的,那就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能够在缺相,过流时起保护。

网友C:
2楼意见,应当可以作参考。

网友D:
如果就是缺相,1楼意见欧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个相序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有钱

网友F:
可以用三相转换开关加电压表和继电器做断相保护,继电器选380V 的,和电压转换开关并接,电压表可直观看到,继电器可输出作为保护。当然也可以安装缺相继电器成品更好

网友G:
用个 电源检测保护器吧

有缺相、欠压、过压、相序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H:
买一个380CAC线圈电压的中继就和了,A,B相接线圈,C相做控制电源

网友I:
有成品的相序,缺相保护器卖的。

网友J:
买个电机保护器啊

网友K: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用个 电源检测保护器吧

有缺相、欠压、过压、相序保护
这是正解

网友M:
赞同2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