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变频器维修中,经常遇到需要的品牌的双管模块没有,而有的是另外的牌子的,耐压和电流都相同,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安全的 代换,有的人说这个在变频器中不影响,而有的人说不同品牌的管子开关机延迟时间不一样,代换会影响机器的可靠性,大家都有什么经验和看法?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换过好几次 到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7.5KW以下的经常代换,没有发现不妥。

网友D:
一般影响不是太大,别用到太高的开关频率。还有就是管压降的保护可能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