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维护

楼主(2013-12-27):
直流电机如何维护?

    胜扬科技提示您,为了提高直流电机的工作效率,延长直流电机的使用寿命,平常应对直流电机进行必要的维护。电机的灰尘,油污及脏物必须经常彻底清洁,任何清洁工作均必须在电机不带电的情况下进行。电机内部的清整不可以采用三氯乙烯,而可采用压缩气泵吹拂电机。电机的维护主要是检查轴承、换向器、刷握和电刷。换向器光泽和清洁的滑动面及电刷良好的接触必须特别加以注意。换向器出现棕褐色是正常得,不必去之。可能出现的电刷火花一般都是由于机械原因而引起的。如,换向器不圆,换向器片间的云母凸出,刷握中的电刷卡死,安装不合适等,对所有这些造成电机运转不稳定的情况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

转自胜扬科技,更多电机技术知识请点击www.yzsy……j.com/tech/

_______
qlin注:
该版不允许广告链接,所以把网址修改了。
2013 12 28

网友A:
直流电机维护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经常巡检电机的换向器表面是否光洁,而且还要看电刷的长度磨损。这个是需要观察的,很讨厌,总要到电机跟前,拆开护盖去观察,还得用一个手电照着。太麻烦了。

网友B:
技术知识的介绍,很欢迎;
但技术版块(包括休闲版块)不允许广告链接,故去掉顶楼文中网址、将文末网址修改(去掉http、并部分以“……”代之),其余未变。
产品推广可去买卖场,“广告服务”可参见网站首页。
特此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