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安装?

楼主(2013-12-27):
变压器安装一般要根据变压器容量大小、装设点、调运方便与否等条件来考虑。大体有杆架式、台墩式和地落式三种。
(1)杆架式:将变压器安装在电杆的构架上,有单杆式和双杆式两种。
1单杆式:适用于安装10~30kv*A的变压器,单杆式变压器试讲变压器、跌落式熔断器和避雷器都固定在一根电杆上,变压器台架对地距离一般不小于2.8m;变压器高压引下线,低压引上线及母线均用多股绝缘线,绝缘线下端对地距离不应小于0.5m。改结构简单,组装方便,消耗材料少,占地面积小,比较安全。
2双杆式:适用于安装50~180kv*A的变压器,双杆式变压器是距高压杆2.5m远的地方再里一根约9m高的电杆,在高地2~2.8m高处用两根槽钢或角钢搭成安放变压器的台架,电杆上还安装两层横担,以便安装跌落保险,避雷器和高低压引线。
(2)露天落地装设:这种方式是变压器露天安装在地埋上。它适用于安装容量较大的变压器。露天落地装设时,对露天变电所的场地尺寸也有相应规定。
(3)室内安装:是安装在有规定要求的变压器室内。现分述其变压器安装的基础施工,变压器吊装以及接线等。
1变压器室的安全距离。一种尺寸适用于容量小于320kv*A的变压器,一种尺寸适用于容量大于520kv*A的变压器。电压级别越高的变压器,安全距离也就越大。
2变压器室属于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其大门、进风窗、出风窗的材料应满足防火要求
3当自然通风的进疯温度为30℃,变压器室地坪距离外地坪的高度应为0.8m;温度为35℃,变压器地坪距离室外地坪的高度应为1m
4出风窗顶需靠近层梁、自然通风排风温度不应高于40℃,一般出口的有效面积应不大于封口有效面积的1.1~1.2倍。
5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般可采用铁门,门的宽度和高度应根据安装设备情况而定,一般宽为1.5m,高2.5~2.8,门应向外开。较短的配电室,允许有一个出口,超过7m时不得少于两个出口。
6顶板高度按设计要求,一般不低于4.5~5m
7混凝土地面不能起沙,墙壁抹灰刷白。
8进出风百叶窗的内侧要装有网孔不大于10mm x 10mm的防动物网。基础下的进风空不安百叶窗,但网孔外要安装直铁条,防止网格外的机械损坏,直铁条间距为100mm。
9室内不应有与电气无关的管道通过,有关电缆孔内要采取防小动物进入的措施
10变压器地基上的轨梁安装,要按不同变压器的轨距固定,基础轨距和变压器轨距应吻合。
11设备构件的安装应和土建施工密切配合,事先预留墙洞,尽量避免临时凿洞,如电缆终端头支架固定构件等。
12各金属部件应涂防腐漆。
(4)台墩式:有带配电间和不带配电间两种形式。
不带配电间的台墩式变压器,若有围墙,台墩可以较矮;带配电间的台墩一般高为1.7~2m,每边应大于变压器外壳0.3m,总长1.5~2.5m,宽1~1.5m。台墩周围最好装设围栏,围栏外应挂“高压危险”的警告牌,以防人畜接近触电。
官方参考网址:www.wuhanyi……ian.com

______
qlin注:
该版不允许广告链接,所以把网址修改了。
2013 12 28

网友A:
技术知识的介绍,很欢迎;
但技术版块(包括休闲版块)不允许广告链接,故将顶楼网址修改(去掉http、并部分以“……”代之,其余未变)。
产品推广可去买卖场,“广告服务”可参见网站首页。
再次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