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轴承作为一种精密机械元件,除了在安装,使用和保养问题上要安装一定流程去做之外,还要考虑轴承存放环境的问题。这过程对于轴承寿命的影响是环环相扣的,否则就有可能导致轴承的损坏,从而影响轴承本身的寿命。对于进口轴承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进口轴承比较贵,所以在这方面更加要注意,推荐大家去看之前写的《进口轴承用不久的4大原因》,看看自己是否存在对轴承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进口轴承的存放环境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一、轴承仓库的环境条件

  1.仓库室温

  存放滚动轴承仓库的室温宜采用空调或水汀等手段,控制在5~25℃的范围内。

  室温过低,防锈油会硬化并产生裂纹,湿气等有害物质会通过裂纹直接接触轴承表面而使其锈蚀,室温过高,防锈油会溶化,失去对轴承表面的保护作用,日夜温差过大或温度变幅度过大,大气中湿气会在轴承表面上凝结成水珠,从而引起轴承锈蚀。

  如果不具备空调条件,在低于5℃时应使用远红外电炉为室内升温,而不宜使用煤、木材、油料等品种燃料加温,因为这会产生有害气体,引起轴承锈蚀。实在有困难时,也可使用封闭式壁炉或火炉,用密封性好的烟道和高烟突,将燃烧生成物全部排至室外。

  加热设备的数量与分布应以保证轴承存放处温度能较均匀地升高为原则。在高于25℃时,最好用自然对流法降温,避免使用易扬起灰尘或带来潮气的强制电扇风冷法,如果必须使用电扇,宜用高安装位置的百页窗式排风扇,风扇的数量和分布的选择原则应使室内存放轴承处尽可能温度均匀地冷却,气流无涡旋无死角。

  切忌对着轴承吹风,在门户经常开启的进口处尤其要注意,因为较高温度的轴承陡遇冷风也会凝结水滴,这一点在早上入库调换房间空气时也应注意。

  2.仓库湿度

  存放轴承的仓库,其室内相对湿度应保持在45%~60%,超出此限度,应采取去湿措施。最好在通风道的入口端设置去湿装置,在室内适当放置硅胶之类吸湿物质。过高的湿度,易导致轴承的锈蚀,缩短轴承的“库存寿命”——库存安全期,阴雨天禁止雨衣、湿鞋等入室.

  3.室内空气条件

  存放轴承的仓库,其室内空气应洁净,无尘,干燥,不含酸气,水蒸气或其他腐蚀性气体,最好气温也调节得合适。如无空气过滤条件,至少使用纱窗防尘。

  4.室内环境

  仓库内最好单独存放轴承。如必须与其他物品共同存放一室时,共同存放的物品绝对不可以是酸、碱、盐或其他化学品,更不允许与这些物品接触。共同存放的物品必须清洁无尘,性质稳定,不发霉变质或释放有害气体。即使是合乎条件的物品,也要与轴承分别存放,以免引起混乱。

  5.仓库位置

  存放轴承的仓库位置应选在安静,环境清洁处所,常年不处于有害气氛 源或尘土污物源的下风位置,特别是远离化学药品仓库、热处理或酸洗车间、铸工车间和锻 工车间,甚至磨工车间。仓库的大门不宜朝南。

  二、安放轴承的货架

  安放轴承的货架,其台面应平整无凸凹,更不得有钉头、毛刺,架体在保证必要的强度和刚度的条件下,不妨做成桁架式以利通风,轴承的最低存放位置应离地面0.33m以上。货架台面应垫以无腐蚀性的防潮油纸,轴承的堆放有一定的最高密度,不可妨碍其他轴承的通风。

  大型轴承宜放在适合起重的装置附近,并备有相应的运输车辆。

  精密轴承宜置于专用控温去湿小室或箱柜内加以储存,常年保持环境温度在5-15℃范围内,以控制轴承内的残余奥氏体持久不变,保持轴承的尺寸精度。

  上述条件如确实无法达到,至少应将精密轴承放置在室内温度最稳定的位置。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轴承的贷架可设计成回转式和升降式,或设计自动取货装置。

  三、仓库的室内结构

   存放轴承的仓库应具有防潮地面,墙壁建筑材料用稳定中性材料,不可使用不稳定的氯化物墙布成有挥发牲的涂料,墙壁应平整光滑,不得阻滞气流,积累灰尘。从门窗射入的阳光,不可持久直接照射在轴承上

   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进口轴承存放的环境,我们要从仓库的周围环境条件,货架以及仓库的室内结构等方面进行监控和把握,面面俱到,才能确保进口轴承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该文章由凡一轴承网首发,转载敬请注明本文出处!

网友A:
不都是用防油布包裹着么,而且里面有润滑油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