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消防救援机漏油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
1、高压空气压缩机排气口有机油漏出。
2、储气罐放水时有机油漏出。
故障原因:
1、高压空气压缩机在运行的时候压力过大造成内部成缩减状态而造成机油漏出。
2、高压空气压缩机冷却不完全。
3、吸气受阻或进气过滤不好。
4、回油受阻。
5、高压空气压缩机缸套与活塞及活塞环磨损过甚或油环装反、卡滞而润滑油上窜。
6、高压空压机运行时间过长。
7、压力过高。
8、润滑油变质。
9、杂质没有清除经常从管道内排出,造成机油漏出。

故障排除:
1、检查进油口处压力,并与额定压力相比较。
2、检查储气筒上的气阀,保证它们运行正常。建议车辆装备自动排气阀。并在储气筒前适当地配备使空气干燥的空气干燥装置。
3、检查回油管是否有过多的弯曲、扭结及障碍。
4、检查并测量空压机缸套、活塞环磨损及损坏情况及装配情况,磨损严重的应予更换。
5、针对空压机的空气冷却部分,清除在散热片上累积的油污、烟灰或不干净物。发现损坏的零件要更换;检查损坏的散热片,发现损坏的零件要更换。
6、检查空压机滤清器,如果有损坏、缺陷或不干净的空气滤芯,及时更换损坏部件。
7、用力搬动主轴检查颈向间隙是否过大。
8、更换合格CE750润滑油。
9、检查各结合部密封垫密封情况,修复或更换密封垫。

   造成高压空压机漏油的原因有好多种,不只这几种,任何机器在运行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现故障,我们要做的就是仔细的检查逐个排查,把故障损失点降低到最低,这样才能使机器恢复到真正最佳的状态。
   感谢您的访问,并请关注佩恩内公司官网。

更多空压机信息请关注www.col……risub-china.com

_________
qlin注:
不允许广告链接,所以把网址修改了。
2013 12 28

网友A:
技术知识的介绍,很欢迎;
但技术版块(包括休闲版块)不允许广告链接,故将顶楼网址修改(去掉http、并部分以“……”代之,其余未变)。
产品推广可去买卖场,“广告服务”可参见网站首页。
特此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