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现有一台吹塑机 客户要求不用从plc上接流量指令到驱动器 只接压力指令 而且plc模块上也没有接流量的模块 客户说 只要给驱动一个启动信号电机保持一个恒定速度转不用调节 只给压力指令0-10V的模拟量 用以调节压力 不知道怎么弄求指点

网友A:
也就是说,开环控制。那就把伺服驱动器设置成恒转速控制模式,然后外部的0-10V信号输入,控制电机按照你设定的转速转,恒定不变。就满足他的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开环控制。那就把伺服驱动器设置成恒转速控制模式,然后外部的0-10V信号输入,控制电机按照你设定的转速转,恒定不变。就满足他的要求了。
您的意思是他的伺服控制器为速度控制模式?通过0-10V的模拟信号去控制转速?这不是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吗?跟流量和压力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应该是用转矩模式,控制电机出力一间接调节压力大小。

网友D:
感觉是速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怎么解决

楼主:
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分别给流量指令和压力指令一个0-10的模拟量 一般是接在2个模块上的 现在他的意思是给伺服一个启动信号后电机就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运转 压力部分靠模拟量来调节 我猜是不是他把伺服当作普通的异步电机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始终保持一个速度转 不用调节  他只要求压力部分可调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控制很简单,就是把伺服控制设置成为速度控制模式,然后通过0-10V信号给到伺服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就行了。唉,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就直接咨询下伺服控制器的制造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始终保持一个速度转 不用调节  他只要求压力部分可调
我觉得你这样问,根本没人能回答你,你都没介绍设备的工作原理,谁知道你说的流量和压力跟伺服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E:
速度模式控制,0-10V控制速度。
一般情况下,速度增大流量也加大,流量增大的情况下压力也加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速度模式控制,0-10V控制速度。
一般情况下,速度增大流量也加大,流量增大的情况下压力也加大。
问题是他说始终保持一个速度。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吹塑机的话,流量一定,均匀送料,也就是速度恒定。
那么他所说的流量和压力、速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最好你还是亲自再去确定一下。

网友F:
你這是使用開環速度型的扭力控制 事實上你用的應該是矢量變頻 非伺服驅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