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请问三菱E500变频器PC端子的电压不稳定,17V-32V怎么修呀,曾出P24故障

楼主:
短接SD与其他端子电压急剧下降25V降到22V,正常吗

楼主: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大侠们,请帮帮忙!急,谢谢

网友A(2014-05-15):
这个故障,一般是主板有氧化,仔细修补走线就行了。老机器使用的时间长了,板子没有做相应的保护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