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我在PLC的信号输入端X4上接了个探测电机转的圈数的光电探测,电机转速慢的时候可以正常探测到转的圈数,但电机转的快了就探测不到了,我的电机最高转速大约1600转/分钟,PLC型号FX1N40MR,请教PLC信号输入端能监控多高频率的输入信号?如果我想实时监控电机转动的圈数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A:
然后对照算一下。

另外,你光电的采集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如果1500转/分钟,信号频率也就25HZ吧,
光电管的响应时间 15μs
C235对应输入的是X0,
现在我将图中码盘探测修改为了X000(同时也调整了线路),C1修改为了C235,监控室C235没有累加变化,
请教这个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呢?最好能给个图,新手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感谢!

网友B:
DMOV C235 D0
用来计算就行了

网友C:
加上LD M8000   OUT C235 K9999
然后再看C235有没有反应;

网友D:
用X0或X1试验

楼主:
首先感谢:cvlsam,PLC-hmi,ZCMY 版主,ZHTOK各位老师的回复,个人是个PLC外行,只简单懂一点PLC编程符号(梯形图),我想实现的功能是:

1,开机设置一个变量 C2 = 10 次;
2,按一下 X6 开启程序
3,记录C235 的记录数,
4,C235的次数与C2比较,如果C235次数>=C2 控制电机反转 ,复位C235 =0

我现在已经使用的输入端:
X0:圈数探测
x1,x4,左右极限限位(如果X1,X4断光,电机断电,)
x2,x3,左右反转探测(如果X2断光,左反转,如果X3断光,右反转)

再次请教:

问题1:
FX1N40MR普通计数器真的不能记录到25-60HZ频率的输入信号么?(电机转速1500转/分钟,约25HZ/秒),本来预想电机速度3600转/分钟,但没有买到,2800转/分钟的也没有买到,现在只用1500转/分钟的电机,此电机是调速电机,电机速度调到70%后,记数失效。请教FX1N40MR普通计数器的最高探测频率,(探测为ST150,考虑光电探测的反应速度应该没有问题吧?)
FX1N40MR普通计数器的最高探测频率到底是多少?

问题2:
如果普通计数器不能探测此频率范围内的信号,使用高速计数器,需要改变些什么?敬请能给个图,因为PLC基础知识基本没有,看命令不是很了解,只会简单的梯形图,不是商品开发,只是自用,

主要功能实现是:实现高速计数,与设定值比较, 如果>= set Y2

楼主:
1,开机设置一个变量 C2 = 10 次;

楼主:
2,按一下 X6 开启程序

X7   增加C2次数
X10  减少C2次数

楼主:
低速的时候使用以下可以实现:

M6,左转
MO, 左右极限限位没有故障,可以正常工作。保证电机行程不冲出范围。
X3,右部反转探测断光,(说明已经到了右边,可以电机反转的位置了)
Y3,电机左转联通。
X0,电机转圈数探测,光电管,一圈一个次通断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