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报F0001解析

楼主(2013-12-27):
有一台M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转,但有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报FOOO1无法解除,但将I/O板重新插拔一下有时故障就可以消失,但使用不久又会报错误。

网友A:
接触不好了?

网友B:
还解什么析哈,快送修吧。MM440的叠插式总线结构,对震动造成的端子松动和接触不良,导致系统报故障问题是经常被客户反应的。所以,仅仅是从新插拔叠加的板子,不能治本。

更换插件,让变频器不要安装于受震动地方,可治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送修是要费用的。此故障没规律,有时又可以用一段时间。变频器没有受到震动。

网友C:
数据错乱,重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提法挺独特,因为从现象看不会想到数据乱啊。你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