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28):
刚刚学习PLC的数字开关指令DSW,编了一个小程序《数字开关设置延时器的时间》,程序写入PLC开始试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设置有时候不准,有时候相差很大,比如我数字开关设置100,而有时候可能是100多,有时候可能是30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上面是程序截图:

网友A:
你用监控在线看下D0的数值是否不变,然后观察下数值如果是跳来跳去可能是你的拔码开关接触不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闭合X0,D0在监控模式下确实数字跳来跳去,如果全部拨到0就不跳了,这个是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换了几组拨码开关还是原样,不知是何故啊!求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拜托了

网友A:
把X0改成上升沿输出触点试下,看D0还跳不跳数字,不会跳数字了就把Y14改用Y0的试下

网友C:
这个指令还是不要学了的好,占用IO太多了,这个价值远比用触摸屏高了,接线又复杂。

网友D:
当时考试的答案,你参考一下。

楼主:
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但是还好供应商帮忙更新了一下PLC程序,现在可以使用了,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谢谢论坛的你们帮忙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