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

楼主(2013-12-28):
西门子430变频器频率降到0后,会自动断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自动断电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突然就失电了吗 面板就黑了吗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面板黑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热,变频器断电了

网友C: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呦。自动断电是什么意思?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有接触器吗?频率等于0,输入电源自动被切断?还是输入有电源,变频器内部没电了?问题没交代清楚呀。

网友D:
系统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