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想问问各位大虾,
从零开始设计,应该怎样规划这个工控设备的开发?
这个工业控制设备主要是针对包装材料的裁切。

分几个部分,分几个步骤,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不了解这个,顶一下帖子。
想问一下,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或可参照的设备吗(控制方式或设备结构可以不一样)。

网友B:
机械电气综合考虑下

网友C:
呵呵,楼主有仿制的对象吗?
如果没有,怎么简单怎么来呀,一把自动剪刀,一个启动剪刀一个剪断完成与一个返回完成,三个传感器。
呵呵,自己做东西很麻烦的,至少要调试上百次。

网友D:
回复 网友C:
DIY
准备好方案
动手
调试
完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
准备好方案
动手
调试
完工
DIY

网友F:
首先是市场定位,工作原理,机械制图,标准件选型,材料选择,动作流程,电气PLC选型,传感器选择,电气制图,编程,机械组装,模拟调试,代用产品调试,现场调试,一年后定型。

楼主:
首先是市场定位,工作原理,机械制图,标准件选型,材料选择,动作流程,电气PLC选型,传感器选择,电气制图,编程,机械组装,模拟调试,代用产品调试,现场调试,一年后定型。

看起来很不简单啊!

网友G:
是分切机么,各个档次都有啊,配置不同价格相差多qq1627446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