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线路布线原则

楼主(2013-12-28):
随着家用电器的多元化,广泛化,家庭线路通常会在负载能力上出现不足,比如我家里当时装潢时并没有考虑到要拖动4个空调,3个快速烧水器,同时使用,现在老婆不懂,导致线路居然烧焦,郁闷啊!
请问家庭线路,除了按负载选线外,布线时零线是否还像以前那样串到这串到那?
火线呢?

网友A:
家庭线路布线原则:
第一,不能有漏电,绝缘要好
第二,线径要选足够,保证不发热;
第三,照明和电器分开供电,对于大电流电器单独供电。

网友B:
版主说得很好,接线要在接线盒,不要在线管里面有接头。

网友C:
家庭装修布线原则,线径尽量选大些,专用电气,拉专用线,不和一般插座混线,照明和插座要分开,不要为了省电线借电用。电热水器要专线专用,单独装高灵敏度漏电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关键是进户测的线缆是否符合规格

网友E:
大用电电器 要单独走线

网友F:
呵呵,楼主的家庭线路走的是明线还是暗线?
要是走暗线,你以后就惨了。
明线以后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增容。
一般来说,家装布线,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自己以后会增加什么家用电器,都得算到现在安装的头上。

呵呵,说句题外话,女人就不要让她插手这些了,男人自己搞定就得了,毕竟是专业性的东西,除非楼主老婆是电工出身,就当我这句是废话。

网友A:
一个家庭供电系统的例子。

网友G:
墙上那种 快速烧水器 电老虎啊,一个都要6平方的线了

网友F:
继续增加一个话题:

家装走线,一般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一根主线从头走到尾,然后每个房间或者地方从主线分出支线。
第二个方案是一根主线进主电箱并分出细分开关,每个房间或地方将线路单独返回主电箱。

第二个方案才是最好的。

网友H:
照明和插座要分开,空调要单独一个回路,线经要有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意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目前采用的不少,也比较合理

网友I:
家庭布线应多回路,线径应有余量

网友J:
现在家装都是敷暗线的,敷明线的不会多吧。但只要多分些支路和选好对应规格断路器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插座都用4平方的线了。另外一些不合理的用电器就不要用了。看到楼主使用3个快速热水器。感觉不解。其实还不如换其他的热水设备。(空气能;太阳能等)

网友K:
家庭电气安装要注意以下问题:
1.  根据家用电器及照明总容量(功率)算出总电流。合理选择进户线截面积,进户线要留有余量。各支路也要根据电器功率计算出电流选择适当的电线大小。
2.照明线路与插座要分开走,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放线。这样好处如有故障不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3.家庭配电箱要安装漏电保护器,多设置单极开关(厨房、卫生间最好走独立回路),照明可不接入之外,卫生间浴霸必须接入漏电保护装置回路,插座都必须接入漏电保护系统,需采用接地。
4.插座、开关必须选择正品的需有国家强制安全认证的产品。单股铜芯线要买品牌质量好的产品。
5.接线方式必须按照技术标准安装,暗装的管材要买阻燃管,接头必须在接线盒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