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报警有其他方法和程序吗?

楼主(2013-12-28):
在一般的设备上我做的输入输出点器件监控报警程序大概如下图,用一个定时器,在规定时间内输出端电磁阀类,输入端气缸磁性开关类的器件没动作的话,报警器报警,但有的设备上百个电磁阀和传感器,做程序实在是很繁琐的事,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简便的程序或方法?

网友A:
楼主编的保护程序,有用吗?
应该是Y000控制接通一个继电器K0(并非是PLC的内部,而是外部),当Y000动作后,即继电器K0也同时接通,再将继电器K0的触点反馈到PLC的输入端,假定是X011。
如果Y000接通1秒后,由于种种原因,外部继电器K0未动作,也就意味着PLC的输入端X011,未收到继电器K0的反馈信号,于是PLC将其锁定,并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教,程序当然有需要完善,我想问的是,如果大批量的外部器件,比如电磁阀,接近开关这类的需要监控它的故障,除了定时器,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外部继电器一般不会加上去的,这样工程量太大了,在PLC内部程序处理,再反馈到触摸屏和报警器。

网友A:
你编制的保护程序,在任何情况下,Y001都不会报警动作,即使当PLC已受到严重干扰时,或者PLC内部已进入死循环时,都不会动,写了报警等于没写。

网友B:
三菱 WXORP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C:
如果用内部程序去处理的话,可靠性不高。
毕竟执行元件是外部硬件,还是老老实实去逐个去输入把,稳定性更佳。
如果执行元件有通讯的话就省事了。

网友D:
Y0气缸动作1
X0原点感应
X1动点感应
Y10报警
M100报警解除
报警独立于动作之外
1.气缸动作时动点感应不亮超过3秒异常
2.气缸不动时原点感应不亮超过3秒异常
3.原点和动点不能同时不亮超过3秒
4.原点和动点不能同时亮超过3秒
报警后需要解除机器才能再次动作
K2M0 代表M0...M7,8个M位,警报点可往后依次添加!
如果不够可K4M0等
延时可根据气缸动作的长短增加或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确实是,多谢指教。

网友E:
监控报警,偶一般在上位机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sankyo_feng大侠,很不错,万分感谢你的程序。

网友F(2014-02-23):
回复 网友D:
24.这个考虑的很全面,高人,赞一个!

网友D:
看来还是有识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