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PLC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3-12-28):
本有一台士林AXON-32MR-ES,买了一条三菱SC11串口编程线接上没法通信。向各位大师请教育,谢谢!

网友A:
SC09就行了

楼主:
谢谢!S11与S09有区别?

网友A:
具体区别忘记了
SC09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士林的老款PLC,基本上都是用三菱的软件与数据线。
新款就不懂了。

网友C:
呵呵;SC-11也是可以的;
你电脑上自带的COM口吗?

楼主:
是台式机,是有的。就是没反应

网友A:
台式机应该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C:
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可以用吧;

楼主:
刚从网上买的。

网友D:
电脑接口,PLC接口,通信电缆,这些硬件是否完好可用。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是否更改过?

网友E:
不至于这么难连接的

楼主:
是不是PLC坏?

网友F:
用的什么软件?通讯设置里面怎么设置的?

网友D:
楼主搞定没?也该回来说说结果?

网友A:
这么多天, 也该搞定了

楼主:
没有,是学习用,不在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