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

楼主(2013-12-28):
台达变频器VFD007M43B,0.75KW,运行电机是500W。请问该选用多大的制动电阻?该电阻型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手册后面应该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手册后面应该有说明
嗯,手册后面都有相关说明的。

网友C:
这是普传说明书上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根据电机功率大小 极数来选用吗?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需要制动电阻吗

网友E:
若是不频繁起停控制,用不到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废话啊你。就是因为要频繁启停控制,才咨询下..要不发这贴干嘛。。

网友F:
这么小的变频没见过用电阻,伺服见得多了

网友G: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对应的说明书,就没必要来发这个贴;
80W  75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那变频器内部的直流制动一些参数是不是要关闭?就是不用变频制动?

网友G:
呵呵;设置电机为减速停车,而不是自由停车;
设好减速时间;

网友H:
不用制动电阻吧!

网友I(2014-03-17):
建议用 150W750RJ的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