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IKO滚针轴承也是轴承市场上经常碰到的,客户需求量也大,而客户需要的是高质量的轴承产品,所以我们除了要提供原装进口的给客户之外,还需要指导客户一些经验性的技巧给客户,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所购买的轴承,这样一来就无形中提高我们公司的软实力,提高公司的声誉,对于公司和客户来说都是双赢。那么,现在就来说说IKO滚针轴承如何配合润滑的技术去保养。

     IKO轴承配合的作用是使得滚针轴承的静止圈和旋转圈分别与安装部位的静止部分(通常是轴承座)和旋转部分(通常是轴)固结在一起,从而实现在旋转状态下传递载荷和限定运动系统相对于静止系统位置的基本任务。

  在轴上和轴承座中,滚针轴承要求在径向、轴向和切线方向等三个方向固定其位置。径向和切向的定位通过对轴承套圈的紧配合采实现,轴向定位只有在少数情况下采用紧配合;一般采用轴向限位零件,诸如端盖和挡圈等将轴向位置限定在游隙范围内。

  选择配合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四点:

  (1)轴承套圈圆周面应有良好支承且受力均匀,以减少变形,并可充分发挥IKO轴承的承载能力。

  (2)套圈在其配合表面中不能沿切线方向滑动,否则会损坏配合面。

  (3)自由端轴承必须能与轴和轴承座孔的长度变化相适应,即必须具有适应轴向位置在一定范围内游动的能力。

  (4)必须注意使滚针轴承安装和拆卸简便,省工省时省开支。

  对重负荷应选针入度小的润滑脂高压下工作时除针入度小外,还要有较高的油膜强度和极压性能。根据环境条件选择润滑脂时,钙基润滑脂不易溶于水,适于干燥和水分较少的环境。IKO轴承常用的润滑脂有钙基润滑脂钠基润滑脂钙钠基润滑脂锂基润滑脂铝基润滑脂和二硫化钼润滑脂等。滚针轴承中充填润滑脂数量,以充溢轴承内部空间的1/2-1/3为适宜。高速时应减少至1/3过多的润滑脂将使温升增高。

  轴承的温度,一般有轴承室外面的温度就可推测出来,如果利用油孔能直接测量薄壁轴承外圈温度,则更位合适。通常,轴承的温度随着轴承运转开始慢慢上升,1-2小时后达到稳定状态。滚针轴承的正常温度因机器的热容量,散热量,转速及负载而不同。如果润滑、安装部合适,则IKO轴承温都会急骤上升,会出现异常高温,这时必须停止运转,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轴承是一种精密的机械支承元件,轴承用户深切希望装在主机上的轴承能够在预定的使用期内不致损坏并保持其动态性能,但客观事实有时并非尽如人意,突发的轴承失效事故会给用户造成重大损失。通过大量的轴承失效分析研究表明,滚针轴承短寿或过早的丧失精度,有的是由于材料缺陷或制造不当所致,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没有严格按照轴承使用要求进行安装、维护,或者是轴承选型不当或实际载荷超过薄壁轴承本身的额定载荷等原因造成IKO轴承的非正常损坏。

  轴承出现龟裂剥落是因轴承在周期负荷的作用下,接触表面很容易发生疲劳破坏造成,所以为了提高滚针轴承的使用寿命,轴承钢必须具有很高的接触疲劳强度。

     以上便是针对IKO滚针轴承配合润滑去保养的一些步骤和方法,轴承通过正确的保养方法,寿命一般都会得到大大地延长。如同人一样,只要细心爱护,一般都是健康长寿的。

     该文章由凡一轴承网首发,转载敬请注明本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