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3-12-28):
威纶触摸屏EB8000编辑完画面后进行下载 为何总显示以太网 我已设置了USB

网友A:
最好截张图来看看

网友B:
选项为USB才是,第一次默认可能是以太网。下载界面上有选择的。

网友C:
你没有选择吧

网友D:
更改首选默认通讯方式

网友E:
具体触摸屏的型号

楼主:
型号是MT6056i 原来下载时都好好的 现在就不行了 总显示以太网 我还有一个MT506TV的威纶触摸屏 添加不上图片 不知道用什么格式的 jpg格式的总显示格式错误 还有下载后显示数字和字母 不知是怎么回事 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谢了

网友E:
选择正确的触摸屏型号
MT500的对图片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