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Y点,一个Y点对应一个电磁换向阀,A按钮先按下,其对应的电磁换向阀动作,其它的电磁不允许动作,
即使其它按钮之后也有按下,A按钮对应的电磁阀还是动作。

用PLC编程一般会用Y点常闭互锁,少量Y点的话,程序不复杂,Y点多的话,那就烦琐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程序实现这个功能呢???
就用三菱FX系列的PLC来举例吧。

网友A:
在程序里面,输出线圈互锁,即使大量使用,应该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只有改变你的算法,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单纯100个按钮控制100个Y输出,你可以用传统的编程思路,一条一条的编。
也可以直接使用传送,将当前的按钮状态直接传送到输出。

网友B:
不可能几百个y吧

网友C:
三菱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是西门子还是富士有个功能是:“求十六位字或三二位的字中,置1的位的数量”。应该能解决你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Y点,一个Y点对应一个电磁换向阀,A按钮先按下,其对应的电磁换向阀动作,其它的电磁不允许动作,
即使其它按钮之后也有按下,A按钮对应的电磁阀还是动作。

用PLC编程一般会用Y点常闭互锁,少量Y点的话,程序不复杂,Y点多的话,那就烦琐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程序实现这个功能呢???
就用三菱FX系列的PLC来举例吧。

LD X0
MOV K1 K8Y0
这样就确保了32个输出点中,Y0动作其他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里面,输出线圈互锁,即使大量使用,应该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只有改变你的算法,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单纯100个按钮控制100个Y输出,你可以用传统的编程思路,一条一条的编。
也可以直接使用传送,将当前的按钮状态直接传送到输出。

今天看了你的回贴,和三楼朋友的,我想了想,这样应该可以:
LD M8000  SUM K4X0 D1000,
LD<= D1000 K1  MOV K4X0 K4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