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面对PLC基础的学习,我们对PLC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掌握了基本的梯形图及指令的编写方法。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要利用PLC来控制电梯的运行了。

   首先学习一则简单的控制程序,即用PLC来控制一台杂物电梯的运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作为一控制系统,我们仍必须按照设计系统的要求来一步步完成它。

   第一步,设计一个系统,首先要求我们对这个系统的运行过程要十分了解,要会画出整个运行过程的流程图,对系统的每一个功能要求心中有数。

   第二步,计算控制系统对PLC的配置要求,也就是说要计算出在整个系统中,你的PLC需要用到多少个输入及输出点。

   第三步,进行PLC的选型。根据你所计算出的所需要PLC的输入输出接点数,进行PLC的选型。所选PLC型号一是要能达到你所设计系统的要求,二是你能熟练使用的品牌规格,这样才能得心应手。

   第四步,设计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及安装接线图,并对所用PLC输出输出口进行定义。

   第五步,设计梯形图

   采用PLC作为中间过程控制的电梯电气控制,在电路原理图和安装接线图设计绘制完成后,还必须设计绘制与电路原理图对应的PLC梯形图程序,梯形图程序是 PLC内各种软硬继电器的逻辑控制图,分析图详见:www.fjtpcb.com它的逻辑控制方式类似于中间过程控制继电器之间的逻辑控制电路图,因此它是PLC控制电气系统设计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设计梯形图程序时,应按PLC使用手册的方法,了解PLC的I/O接口分配、组合排列和代号,机内各种软继电器、数据区、通道代号,常用指令的编制规则和代号等。

   设计梯形图一般应遵守以下规则:

  (1)I/O点和内部各种软继电器等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可多次重复使用。

  (2)软继电器的线圈不能与左边的母线直接连接,应有过渡点。

  (3)软继电器的右边不能再有接点。

  (4)在一套梯形图中,相同代号的线圈不能重复出现。(用SET、RST指令外)

  (5)PLC的输入输出点可当软继电器来使用。

   第六步,把编制好的程序写入PLC,并进行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