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客户的型号是PWS3261-FTN触摸屏坏了,我这的触摸屏只有PWS3261-TFT和PWS3260-FTN,我的这2个型号可以替换客户的触摸屏吗,我看尺寸都是一样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程序是否兼容了,以前的屏读不出源程序,编辑不了

网友B:
PWS3261-TFT整体更换应当是可以的,程序导出后再写到这台里;
如果换里面的显示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建议联系下厂家问下

网友A:
厂家还是比较遥远的
合适的代理商差不多

网友D:
型号一样,开孔尺寸就一样,主要是你的原画面程序是否还可以提取出来,否则就需要你自己重新去做画面了。

网友B:
呵呵;厂家是没有这种老款的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