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偶厂应用了不少

楼主(2013-12-28):
超声波流量计,在偶厂有较多应用,主要应用在循环水和新鲜水的测量中
其中循环水的流量检测全部使用了超声波流量计,原因是管径大大部分在DN800以上,很少有适合如此大管径的流量计的应用。
这是过程的超声波流量计变送器

楼主:
这是一体式的超声波流量计,主要应用于新鲜水自来水等的检测。

楼主:
循环水超声波流量计使用的是分体式的安装方法,循环水管道使用V型探头安装,在使用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多有检测信号虚弱,检测流量变化波动大,进水回水差别大的问题,其原因有仪表本身的原因,也有循环水管线循环水不满管造成的,其中后者占了大多数。

楼主:
一体式的超声波流量计主要是为了度数方便,由于其分布较为分散,不适合电源远距离铺设,因此大都使用电池带动流量计工作,抄表人员需要现场抄表记录,由于先前的普通旋翼式水表采用的是面板数字指示对于抄表记录影响较大,所以现在都使用数字显示的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准确性咋样?稳定性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体型的还行,主要没有参考依据。
但是分体的,应用于循环水管线的,由于都是配对安装,循环水来水和回水都要显示,所以其效果不好,常常出现两个超声波流量计数据差距太大的现象,甚至循环水回水的流量远远大于循环水来水,这造成工艺人员的严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