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今天碰到一个难题,在人机上控制Y点输出即电磁阀动作,有输出PLC指示灯也亮但电磁阀不动作,同时基板上另外7,8个Y点指示灯亮,但PLC上的指示灯不亮;总共有10个这样的Y点在人机上控制时(要他输出时)影响那7,8个Y点,不知是咋回事

网友A:
PLC程序为空白,人机直接写Y的地址,看是什么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把人机的程序截图或者发上来看看

楼主:
但大多数可以在人机上正常控制的,只有少数不能控制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C:
可能的情况是接线错误。

网友D:
继电器线圈公共的负极或正极没接通。

网友E:
一检查一下接线,二检查一下人机设置,三如果问题还没找到,做个简单的画面程序单独控制一个点的,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F:
输出点加继电器后再带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找到原因了,是P24接触不良

网友B:
也是很好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