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8):
台达变频器控制马达带负载时变频器报PHL错误,不带负载空转时不报错;检查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正常208V(两相R,S),输出三相(U,V,W)

网友A:
M型机吗?如带载后出现:1、内部开关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2、不排除驱动故障或噪声干扰引起误动作

网友B:
变频器手册里面报警代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码表示输入端欠相,但量测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型号(VFD-M 230V,0.4KW,3-PHASE)

网友A:
回复 楼主:
1、驱动电路不正常引起干扰  2、如手上有同类型机子建议换主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马达空转时变频器频率2100HZ马达速度很快不报错,马达加上负载后带动两个滚轮运转放膜频率达2100HZ时马达转的很慢,转两圈就报PHL错误代码

网友C:
变频器频率2100HZ?

网友D:
台达变频器质量不怎么地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马达齿轮与负载齿轮(两个负载齿轮加一个辅助导向齿轮)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肉眼看不出来)导致马达运转时链条卡尺带不动负载而报PHL错误,好像跟错误代码PHL欠电压保护没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