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9):
欧瑞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OC 把电机线拆除测三相输出电压390V    测N对U  V  W 260V  测N对U  V  W 260V  后来空变频器打运行就报OC 请老师指点故障出在那里

网友A:
今早了我这一台台安的也报OC一上电就OC 看说明上说是停机中过流 。唉 可以是内部电路的电流检测部份有问题 没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早了我这一台台安的也报OC一上电就OC 看说明上说是停机中过流 。唉 可以是内部电路的电流检测部份有问题 没法解决

这个把里面的电解电容全换一般就好了!
特别是去主板排线边上的那四个,应该是220UF/10V和100UF/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瑞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OC 把电机线拆除测三相输出电压390V    测N对U  V  W 260V  测N对U  V  W 260V  后来空变频器打运行就报OC 请老师指点故障出在那里

你用什么表测的,感脚不对!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测的

楼主:
欧瑞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OC 把电机线拆除上电打运行  测三相输出电压390V    测N对U  V  W 260V  测P对U  V  W 260V  后来空变频器打运行就报OC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测的         请老师指点故障出在那里

网友C:
把驱动部分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如还不能解决,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欧瑞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OC 把电机线拆除测三相输出电压390V    测N对U  V  W 260V  测N对U  V  W 260V  后来空变频器打运行就

网友D:
检查一下驱动线,看看是不是松了,驱动插头松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测量一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电压偏低的话请检查一下小电容和光耦。

网友F(2014-02-08):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G(2021-08-02):
报OC,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电流传感器检测到电流大,报OC故障。第二:igbt模块Uce检测管压降过大也会报oc故障,你这个情况已经拆除电机线,拔下传感器插头,如果还报oc,在开关电源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是第二种情况了,一般就是模块坏掉了,可以把Uce测检测的二极管断开分别接地,这样便使Uce检测失效,运行后就不再报oc故障便可以更换模块,故障解决!

网友H:
检查一下模块UVW至端子排UVW的PCB板有没有碳化发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