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3-12-29):
我们公司有两台日精电动的注塑机每次预约温度到点时就报警跳了。显示“变频器发生错误”,“inverter 2 overvoltage”,“constant velocity”请问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像过压!

网友B:
    恒速过电压

网友C:
注塑机的变频器是用来加热的吗?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D:
输出有短路吗?遇到过加速过压是输出对地引起的,却没有报短路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