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9):
  我想用57步进电机做个滑台,电机参考最高转速500R/分,想把速度提高到15-20米,每分、配合滚珠丝杆和线性导轨。如果增减螺杆导程的话,会提高成本吗,导程大小对摩擦力,扭力需求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简单的方案吗。

网友A:
步进电机转速不要太高了

网友B:
导程越小,电机负载越小,反之则电机负载也就越大。
步进电机达到500转时,可能没多少力了,再就是失步的情况会大增加。

楼主:
我还是上伺服吧

网友C: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要求,57步进电机可以完全胜任这个转度,对步进电机想要速度快的话丝杆导程要选大一点,15-20mm,关键是驱动器选得好,电压可以达到到DC48V以上电机才有力,你可以看看我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视频,丝杆导程16mm,57*55长的步进电机,空转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多转,用测速器测得,我都有点吃惊,还有一点就是运行时一定要做好加减速时间,不断调试,已达到最佳运行效果。这是个人用步进电机的小小心得,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这个速度不高,步进电机完全可以的,只是选型要选对,我们有个三轴的机器,就是用步进电机,精度可以
“导程大小对摩擦力,扭力需求有什么影响”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关键是起步和停车这个过程,从起步到正常速度需要多少时间,行走多少距离,反之停车也是

网友E:
不管是伺服还是步进,每圈导程越小提供的扭力越大。

网友F:
是呀,大家的主意都很不错。对于一个系统,提高转速或降低转速都没问题,关键是电机的输出转矩与负载端的驱动转矩是不是够用。这个很重要。比如,搂主要提高导程来提高输出转速,但提高转速以后,驱动转矩会降低,这个对负载有影响吗?要计算和考虑。

楼主:
准备上个信捷小伺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