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放大器参数和QD75参数理清

楼主(2013-12-29):
各位前辈,现在有个问题搞的有点乱,关系还没理清,就是伺服放大器和QD75模块是不是都有单独的参数设定啊。如伺服放大器NO.1项设定的模式,QD75设定的是NO.1项是单位。都是用MR-confingurator软件设定的吗。那为什么我用软件MR-confingurator只看到了伺服放大器的设置项,没看到QD75的参数设置呢?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QD75有专门的QP 软件进行设置的
MR-confingurator 是设置伺服的 不能设定DQ75

楼主:
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在QP里面设定伺服放大器的参数,那么在PLC运行的时候 QP设定参数会覆盖伺服放大器里面已有的参数。
注意QD75MH1 可以连接J3和J4伺服 但是J4伺服必须调整为J3 模式
QD75M1 可以直接连接J3伺服 。。

网友C:
如果是用QD75M 或是QD75MH等带三菱通讯型号的伺服,那伺服的参数可以通过QD75中的伺服参数设置项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为了学这套伺服,买了差不多2万块的东西回来,Q01UCPU QD75MH2 MR-J3-100B HF-SP102 ,这些型号买回来慢慢才发现好像是最新型号的,好像也比较难入手,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C:
学习用要买1kw的伺服?买100w的就好了,要省很多钱的。

楼主:
不是自己出钱,跟公司领导申请买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真好啊 还肯花钱给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