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9):
三菱变频器故障处理:
  显示 E.OC1
  名称:加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加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是否急加速运转。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处理:延长加速时间
  显示 E.OC2
  名称:定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定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处理: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
  显示 E.OC3
  名称:减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减速运行中(加速、低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是否急减速运转。输出是否短路,接地。电机的机械制动是否过早。
  处理:延长减速时间。检查制动动作。
  显示 E.OV1
  名称:加速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加速度是否太缓慢。
  处理:缩短加速时间。
  显示:E.OV2
  名称:定速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处理: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请根据需要使用制动单元或提高功率因数变换器(FR-HC)。
  显示 E.OV3
  名称:减速,停止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是否急减速运转。
  处理:延长减速时间(使减速时间符合负荷的转动惯量)。减少制动频度。请根据需要使用制动单元或提高功率因数变换器(FR-HC)。
  显示 E.THM
  名称: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
  内容:当变频器的内置电子过流保护,检测到由于过负荷或定速运行时,冷却能力降低,引起电机过热时,停止变频器输出。多极电机或两台以上电机运行时,请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热继电器。
  检查:电机是否处于过负荷。
  处理:减轻负荷。定转矩电机时,将Pr.71设定为定转矩电机。

   三菱变频器经过长期的发展,产品质量和功能比较稳定与完善。随着功率器件以及IC芯片的不断改进,三菱变频器从早期使用分立元件的K系列、Z系列,升级到现在使用IPM、PIM模块的A系列产品。可以说,无论是通用型,还是矢量控制型产品,三菱变频器在中国都有很多的用户群体。

   1、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一:
   型号:FR-E024-0.75K
   故障:开机无法启动
   检修:此机无提供任何症状信息,通电开机显示后要启动马达时显示屏显示“E.THT”错误。查看说明书是指输出      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的150%,变频器处于电子过流保护状态,停止变频器输出保护住其它电路,初步判断为电流检测电路中出现的故障。检测霍尔电流侦测器时无发现任何坏件,更换同一型号的侦测器后发现该机不但可以启动,并能使马达顺利的运转起来,查看输出电流时显示0.8A属正常状态。拆开坏的侦测器后发现该电路板两面都附有油污,首先用酒精清洗干净电路板上的油污后并吹干,重新装回功率控制基板后启动,故障已经消除,

   评论:此类故障通常是由于平时保养不善所造成的。因此,加强变频器的日常维护,胜于损坏后再维修。

   2、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二:
   型号:A100系列
   故障:开机无显示
   检修:拆机后发现电源基板的部分铜膜已被烧毁,无任何电压输出。经过检查发现开关管已击穿,厚膜集成电路内IC(M51996)的Va脚与GND已经短路,振离器的10.11同样短路,拆下IC后检查发现已坏,并导致烧坏开关管,使该电源电路无法工作。在更换上述配件后故障消除。

   评论:开关电源是维修中常见的、较为简单的故障,学习如何快速修复开关电源,对提高变频器维修水平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3、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三:
   型号:风机水泵型15KW
   故障:接通电源无反应
   检修:测量电源各路输出均基本正常,且电源连接良好。拆下CPU板后发现里面杂物较多。清洗电路板吹干后试机,有显示但一闪一闪不正常,继而分析为清洗不彻底所致,便逐个把元件焊下用天那水将其引脚擦干净,然后重新安装试机,已一切正常。

   评论:作者维修修调悉力让人惊讶,维修本为逻辑推理占大头的思维方式,但作者能够把抽象的思维方式引进到维         修方面来,其创新精神值得学习,真给人拔开云雾见明月的清爽感觉。

   4、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四:
   型号:通用型11KW
   故障:接通电源无任何反应(别人未能修好的机器)
   检修:检查开关后发现已被更换,但性能良好。M51996的VCC端无电压,尽管此时直流母线已建立560V高压,测其供电电阻正常。滤波电容亦良好,更换二次整流三极管D1后VCC端能达到15V但无法起振,查一启遍外围元件发现无损坏后,确认M51996损坏。更换M51996后通电试机,屏幕已有显示,+5V输出亦正常www.fjtpcb.com,但维持不到3秒,M51996再次损坏,同时损坏的还有负反馈电阻等。由于之前检测过尖峰电压吸收电路以及负载均无问题,故分析开关变压器已经损坏。鉴于开关变压器的资料数据欠缺,在没有相同型号对比情况下,用电感表并不能确定其好坏,决定将其用新铜线绕一遍。装上绕好的变压器及更换其它损坏元件后试机一切正常。

   评论:又是一起少见的开关电源故障,居然烧了开关变压器。作者能够成功,可以说是耐心把开关电源原理图绘画出来有很大关系,原理图对于难以判断的故障是一贴良方,养成绘画电路图的习惯,对理清思路、增强逻辑方面的锻炼也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建议以后维修时多绘画电路图。

网友A:
写的好 三菱变频器很熟啊  请问三菱变频器里贴片稳压二极管上标1SB的是几V的稳压管 那些可以代替  我有个F700的坏了二个这样的管子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