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9):
大家好。我现在用了1个FX3U主机,3个FX2N-4AD-TC模块。做12路的温度控制。在不加热的情况下。我热电偶测出来的温度跳动很大。比如室温下。它测出来是跳动的。14.1、15.8、14.9。稳定不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用温控器测的话就稳定的很好。求解?

网友A:
干扰?
接线对了?

楼主:
我只是24V接地了。用的热电偶没有接模块的接地端子。

楼主:
我的热电偶是K型热电偶,外面的铁丝网如果没有接到模块的屏蔽端子。模块的屏蔽端子是不是也要接地?

网友B:
SLD端子接到地线上;
接地端子接地;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我接上试一下。还有我现在用12个温控。将一块大铁板加热到300度左右。不知道效果跟普通的阳明的独立温控效果比较如何。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要看一下实际温差是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