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我单位有台滑差电机,有手动调速器正常转。但用电脑PLC控制时,三相电机正常,但励磁部分不转。有4毫安,但4毫安无变化,输出模块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电位器是调电压的吧,你用电流不导通的,量一下试试。

网友B:
看看程序,模拟实验一下,看看正常不?

网友C: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的?

网友D:
你是怎么改的,plc控的哪部分

网友E:
记得是电位器调节可控硅的触发角来调节励磁的吧

网友F:
从原理图来看可以用电压输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