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30):
  通常使用数字多用表检测检查双向晶闸管的好坏,本文主要介绍检查双向晶闸管的好坏的另一种方法。利用整流二极管,能够迅速判定双向晶闸管究竟沿哪个方向击穿短路。测试电路见图1。D1、D2是两只极性相反的硅整流二极管。假定在交流电的正半周,Ua>Ub,则D1导通,D2截止,电流往下;当负半周Ua<Ub时,D2导通,D1截止,电流方向往上。因此D1、D2上的电流方向可代表双向晶闸管可能被击穿的方向。D1、D2的反向耐压值应足够高。图中被测双向晶闸管为BCM3AM,整流管为1N4005,它们的反向击穿电压均为600V。
  检测步骤如下:
  第一步:断开S1,将S2拨置c时,灯泡应熄灭。若灯泡发光,但亮度明显降低(100W灯泡亮度仅相当于25W灯泡),说明双向晶闸管沿T2→T1的方向击穿短路。此时D1对220V交流电作半波整流,灯泡上的电流平均值减小,亮度降低。
  第二步:断开S1,将S2拨至d,灯泡应熄灭。若灯泡发光,且亮度同上,说明器件沿T1→T2的方向击穿短路。此时靠D2进行半波整流后使灯泡发光。
  第三步:按上述操作时灯泡均不亮,即可合上S1。灯泡发光,意味着双向晶闸管能够被触发,质量良好。否则是门极开路,或者极T1→T2间开路。
  对于双向击穿的管子应彻底报废。若属于单向击穿短路(或断路),只要门极完好无损,仍可将这种双向晶闸管作为一只单向晶闸管使用。

网友A:
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感觉实用性不是很大,一般有一个坏了就换整套了。就算是有可以使用单相可控硅的地方,感觉也是个隐患。

网友B:
带上负载检查是最可靠的了

网友C(2014-02-07):
很实用的办法

网友D:
感觉这样检查可靠性大,好方法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