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3-12-30):
给客户修了一台康沃G3 11KW 变频器 用了两天炸机了 换上另外一台 用了一周又炸机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那还不如换台新的了

网友B:
外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那就得找出炸机的原因了,再也换不起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感觉 和电压不稳 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应该在炸机的现场,调研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电网的质量;比如说,电机的绝缘、电缆布置等等,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现象。连炸2次,说明外围有事。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提问过于简单,炸机原因有多方面引起的

网友G:
看看外围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呵呵!听到炸机就头大!

网友I:
炸一次不怕,最怕连续炸,甚至不敢合闸。说明外围出现了问题,需仔细检查线路,有时很简单的地方,可能是最关键所在。个人经验所得。

网友J:
我单位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过,同一电动机所接的变频器连烧了三台,
也没检查出有什么毛病,我单位使用两路电源甲线和乙线,
甲线电压410V左右,乙线电压390V左右。
变频器最初是接在甲线上的,怀疑电压高所致,后改接到乙线上,
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在发生故障。只供参考。

网友K:
先去现场测量一下电压吧。

网友L:
如果是整流那块出问题 ,看看 电源端是不是连接其他影响变频器的东西,比如其他变频器活着大的电机。深圳避雷这块也得考虑

网友M:
   先找到原因,而不是冒失的直接换,就算换了新的也有可能还会炸;
   上周也有一客户碰到差不同的问题;变频器烧了,来买台换回去,用了不到一天又烧了,生产任务比较急,结果又买了一台换回去,又是只用一个晚上烧毁,这时电工才给主管说第一次烧的时候电缆也烧了,他们用的是16芯的那种电缆,控制线及动力线在一起,后来主管花了1000多元把电缆换了,又买台拿去用就一切正常了;
  当时电缆烧了,电工只是简单的测量了一下有没有短路,当时量了是好的;
  可能运行一段时间后,电缆发热,烧的地方刚好信号线碰到了供电的动力线,变频器的控制板上高压进入,导致烧毁;

网友N:
我修过的所有康沃7.5KW的机器  都是模块坏    炸整流部分很常见

楼主:
我去现场变频器故障记录显示加速中过电流,运行中欠电压,22赫兹输出电压198伏,电流43个,直流母线电压483伏,这些能导致炸机原因吗?谢谢

楼主:
补充一句,三项输入电压375伏左右,电机绝缘没问题,两台5.5千瓦并列运行的,谢谢

网友O:
路过。。。学习了
但想请教一下变频器所谓的炸机是不是整流电容的爆炸,还是逆变块炸掉呢

网友P:
我碰到过炸IGBT的,也是炸了几台,后来发现变频器三相输入前极居然有个接触器,取下接触器后,一切正常了.楼主看下前极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Q:
功率不配套也有可能,负载过重。